Layout中,已经连线了,为什么2D先还在???

楼主(2014-12-16):
Layout中,已经连线了,为什么2D先还在???

2D是2D,飞线是飞线,两个完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2D?飞线吧??

DXP中叫飞线,在PADS中不是叫2D线吗?

网友:
也是叫飞线的,这个问题我找过以前的帖子,貌似都是说只要电气连接检查没问题就OK的,貌似是软件BUG吧,一般铺铜的时候会出现,有说按ctrl+M,或者按O,还是不行的话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网友B:
也可以叫鼠线,多连几次就可以消掉了,估计你走线没有拉到焊盘中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叫鼠线,多连几次就可以消掉了,估计你走线没有拉到焊盘中心。

顶起

网友:
管它鼠线还是飞线,能连上就行了!

网友:
2D线差好远的说,鼠线来的

网友:
铺铜就会有的,正常

网友C:
你必须从焊盘或者管脚中心抽线连接才能够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必须从焊盘或者管脚中心抽线连接才能够接上

正解,试验后解决了!

网友(2019-12-08):
管它什么线还是飞线,能连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