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导入规则管理器时,能不能只导入本身没有的部分,菜鸟求指导。

楼主(2014-12-16):
如题,求高手解答

网友A:
    方法1:
    导入时,左下角的Import Mode选择Merge constraints,推荐!
    方法2:
导出前,把无用的规则删掉,再导出;
    方法3:
    导出后,用文本编辑工具删掉规则文件中无用规则,此方法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1:
导入时,左下角的Import Mode选择Merge constraints,推荐!
    方法2:

谢谢,我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