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求助~超宽带威尔金森功分器

楼主(2014-12-16):
求大神知道。。。原理图如下结果调不好

原理图

原理图

结果图

结果图

网友A:
先用电气长度的来做,不要直接上物理长度。
电气长度的优化要快些,优化好了再转换成物理长度。
stub处的电阻为什么是50ohms?stub为什么是12mm?这你怎么做得出wilkinson P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电气长度的来做,不要直接上物理长度。
电气长度的优化要快些,优化好了再转换成物理长度。
stub处的 ...

大神。。求解。。新手啊。。老师让做的这个但没有给数据,我不太知道威尔金森的数据比例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介个不是威尔金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电气长度的来做,不要直接上物理长度。
电气长度的优化要快些,优化好了再转换成物理长度。
stub处的 ...

stub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求解。。新手啊。。老师让做的这个但没有给数据,我不太知道威尔金森的数据比例应该是怎么样 ...

你应该是学微波的吧,要是数据都给你了,那老师还要你做啥?
这种基本的power divider很容易的,随便找本大学微波教程都有数据。
难道怎么让Zin=2*ZL的方法你都不会吗?

楼主(2015-03-03):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学微波的吧,要是数据都给你了,那老师还要你做啥?
这种基本的power divider很容易的,随便找 ...

大神能给个qq不。。。等级低没有发消息的权限。。还想请教问题

网友B(2016-11-09):
引用 网友A:
先用电气长度的来做,不要直接上物理长度。
电气长度的优化要快些,优化好了再转换成物理长度。
stub处的 ...

请问叠层比较复杂的时候,直接根据经验在版图里面画出了带状线式的功分器,然后需要加上平面埋阻看隔离度的效果,但是结果总不对,从版图反到原理图之后加电阻的正确操作应该是什么呢,教程上面都没有这些,求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叠层比较复杂的时候,直接根据经验在版图里面画出了带状线式的功分器,然后需要加上平面埋阻看隔离度 ...

momentum不支持直接加集总参数。
在momentum里增加要加集总元件的pin(就是port),生成EM model后在circuit里加集总元件,建议使用厂商提供的集总元件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