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路图

楼主(2014-12-16):
    请问,这个电路的负载接到什么地方?

网友A:
    是一个双刀双掷开关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个双刀双掷开关一样?

    不是,这是个锂电池电源管理芯片,但是不知道负载应该接到哪里

网友:
    电池保护IC,battery就是你的电池,BAT+和BAT-就是电池的正负极,load和charger就是电池使用和充电的状态。

网友:
    楼上已经帮我回答了

网友:
    再好好理解吧

网友:
    不是就应该接在BAT+和BAT-之间吗?

网友B:
    这个地方既可以接充电器的输入,也可以接负载的。他的意思是要你做一个开关型的玩意,当有外部电源进来的时候,负载就直接由外部电源供电,电池就不用供电了。当你外部电源没电的时候,这时候的负载就由电池供电。这样是为了增加电池的寿命。类似于笔记本电脑的电池,当你插着充电器的时候,其实电池是不供电的,只是对电池进行充电而已。不然电池的寿命会很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地方既可以接充电器的输入,也可以接负载的。他的意思是要你做一个开关型的玩意,当有外部电源进来的时 ...

谢谢,我想你说的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