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模块化,BOM 物料位号的处理问题

楼主(2014-12-16):
目前想把原理图模块化,把常用的模块保存成一个PART(在TOOL 菜单下 选择 Generate Part)。保存成OLB格式。使用的时候,就像使用元器件一样,从库里面拖出来直接放到原理图上即可。
现在碰到的问题是:放好几个模块,模块内部都有位号为C1的电容,生成BOM时,BOM 位号会重复。另外,当画好PCB后,需要修改原理图,如何增加一个元件,而保证其他元件位号不变?包括模块内的。

网友:
放好几个模块,模块内部都有位号为C1的电容,生成BOM时,BOM 位号会重复。
===>跟occurrences 和 instances有關係,看你如何運用。

当画好pcb后,需要修改原理图,如何增加一个元件,而保证其他元件位号不变?
===>使用 Auto Reference自動編號功能。菜單>Options>Preferences>Miscellaneous>Auto Re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