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元件放不上板子

楼主(2014-12-16):
    各位大神,我想把一个db9的接头封装放到板子上,但是出现“Text line is outside of the extents.”的错误,放不上去,这是什么原因?我放的时候,放的地方是够的。

网友:
    你把器件外的尺寸标注删了试试

楼主:
    好的,我试下看看,谢谢

网友:
    还可以把设计的显示尺寸(extent)放大些。

网友:
    就把图纸改的足够大就可以了吧~

网友A:
    可能有些文字在比较远的地方,可以加大设计区域,直到能放下为止。
    或者修改封装,看看是不是有些文字在比较远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有些文字在比较远的地方,可以加大设计区域,直到能放下为止。
或者修改封装,看看是不是有些文字在比 ...

版主早~~

楼主:
    "你把器件外的尺寸标注删了试试"-------怎么删除尺寸标注啊,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把器件外的尺寸标注删了试试"-------怎么删除尺寸标注啊,大神?

用Allegro打开这个封装,然后删除。如果是16.5以上版本制作的封装,需用标注命令删除。

网友:
    你画封装时,把封装放在原点试试吧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指点。我只是将元件换到板子的上边沿就能行,放在右边沿却不行,我已经将封装中的尺寸删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有些文字在比较远的地方,可以加大设计区域,直到能放下为止。
    或者修改封装,看看是不是有些文字在比 ...

当上版主啦

楼主:
    我放这个元件还是有问题,我把板子传上来,请大神指点下!

网友:
    显示区域太小,把设计区域放大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