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中仿真出现No Power/Groud Nets Defined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4-12-16):
本身就是一个双层板,但仿真开始是就出现此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在link 里面定义 好 pow/gnd net之后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link 里面定义 好 pow/gnd net之后 试试

好的,我试试,非常感谢,卡这好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link 里面定义 好 pow/gnd net之后 试试

在links中选择select power/ground Nets定义了之后,导入到Siwave中还是显示No Power/Groud Nets Defined怎么办?

网友(2015-03-01):
    你把你的电源与地网络转成plan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