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无法看到我library 里的所有 package symbol

楼主(2014-12-16):
公司里几个硬件工程师,各人用各人的库,经常有重名的元件却尺寸甚至管脚编号不同。经常需要核对是否库元件和板上已有的元件package symbol是否匹配。我想用place manual 的方法来把库中的元件直接放到板上,眼睛看看就知道是否相同了。但是似乎allegro 不让这么做。
如下图是我的library 路径里的元件列表,可以看到有个叫做 act485b 的元件。这个元件在板上也有。我需要比较库里的 act485b 和板上的是否相同。
另外一个图是我的 "place manual",的设置, 我把 database 的勾取消了,这样只列出 library 路径中的元件。
还有个图显示出,“place manual" 的列表中不包含 act485b 了,而其他的板上没有的元件还是列出了,比如"135D-TYPE-C"。

似乎在只显示库元件的情况下,凡是板子上已经有的重名元件都被屏蔽了。我用的是SPB 16.6, 不晓得大家的其他版本SPB是否也这样。

网友:
    建议统一规范化贵司封装库,不然很容易出现用错封装的低级失误。
Allegro中一个封装只能有一个名字,重名封装以PCB上为优先,封装库中以封装路径定义的顺序为优先。
你这种情况除非把其中一个封装名改一下,再放到PCB上,否则无法放到PCB上,其他方法核对起来也非常麻烦。

网友:
    Allegro是支持place package symbols 中的零件的

    首先确定你的lib是否唯一,
    如果不唯一,且不同lib中有相同名字,allegro读取优先级最高的lib中的那个symbol。

如果只要板子上的封装,请勾选database(默认勾选),去掉libr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