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不了了,EDA365 SKILL安装不了

楼主(2014-12-17):
一直卡在这里啊!!!

环境变量本来是C:\Program Files (x86)\cadence\SPB_Data

后来版主说我目录有空格,所以我把SPB_Data复制到C根目录下,然后将HOME编辑成C:\SPB_Data

但是安装还是卡在这里啊

网友A:
没有关系,把安装程序关掉,用记事本打开pcbenv目录下的allegro.ilint文件,在最后面添加一行内容如下,然后保存即可。
errset(loadi(strcat(axlOSSlash(getShellEnvVar("EDA365_SKILL")),"EDA365_Skill_Load.il"),"eda365.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关系,把安装程序关掉,用记事本打开pcbenv目录下的allegro.ilint文件,在最后面添加一行内容如下,然 ...

还是不行呀,版主,纠结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呀,版主,纠结死了

你修改的是下面这个文件吗?
C:\SPB_DATA\PCBENV\allegro.ilin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修改的是下面这个文件吗?
C:\SPB_DATA\PCBENV\allegro.ilinit

是的,因为我把home设置在这里了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因为我把home设置在这里了嘛

你把这行移到第一行再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这行移到第一行再试下

还是不行,论坛上那些人跟我一样情况的搞定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论坛上那些人跟我一样情况的搞定没?

你直接打开allegro,在命令栏中输入下面代码,然后把提示发出来看下。
skill loadi(strcat(axlOSSlash(getShellEnvVar("EDA365_SKILL")),"EDA365_Skill_Load.il"),"eda365.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打开allegro,在命令栏中输入下面代码,然后把提示发出来看下。

如图,提示居然成功的?可是安装还是卡在那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打开allegro,在命令栏中输入下面代码,然后把提示发出来看下。

可以用了,不过不知道有没有bug,我用一段时间看看先,非常感谢版主这么长时间帮我解答

网友(2015-07-24):
看不到图片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遇到相同问题了,应该就是安装ALLEGRO时目录有中文造成的

网友(2015-09-23):
    看下,好不好用

网友:
    好东东,可惜看不了

网友(2018-06-04):
    版主,为何我安装好了,不显示呢,ctr+E提示找不到E,按照你说的在allegro中输入skill loadi(strcat(axlOSSlash(getShellEnvVar("EDA365_SKILL")),"EDA365_Skill_Load.il"),"eda365.com"),提示t,然后啥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