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铺铜时如何单独设定几个元件脚为花孔?

楼主(2014-12-17):
请问pads铺铜时如何单独设定几个元件脚为花孔?
感谢!

网友A:
可以把他们编辑成和其他焊盘不一样,比如椭圆形,在热焊盘选项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他们编辑成和其他焊盘不一样,比如椭圆形,在热焊盘选项时

请教一下,如果我有两个器件的焊盘都是矩形的,但是其中一个我想用花孔,而另一个不用,这种情况有办法实现吗

网友A:
可以啊,你编辑好以后退出来会有个对话框,问你所有 还是只是这一个。

网友:
这么复杂 用阿狸狗啊

网友B:
将铺铜的面设置为混合型平面类型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你编辑好以后退出来会有个对话框,问你所有 还是只是这一个。

设置完点应用或者确定就直接应用到全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铺铜的面设置为混合型平面类型就可以

把层设置为混合/分割平面,然后想敷铜就会提示“敷铜/敷铜挖空区域不能放置在混合/分割平面”上

网友:
铺铜转为平面区域并分配要关联的网络

网友B:
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意思吧

对的,就是这个意思,可是我这还是都是一样的,全部正交或者斜交或者覆盖,还有哪里需要设置,求大神支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的,就是这个意思,可是我这还是都是一样的,全部正交或者斜交或者覆盖,还有哪里需要设置,求大神支招

你看视频吧,我表达能力差,不知怎么说

网友B:
竟然还有人给我加分,我只能说“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竟然还有人给我加分,我只能说“呵呵”

被 "呵呵" 了.

网友(点评):
小生莫急,改天给你加回来,让你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视频吧,我表达能力差,不知怎么说

非常感谢,不是你表达能力差,是我初学PADS,里面有些东西没搞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视频吧,我表达能力差,不知怎么说

学习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正在学习PADS 今后的工作要正式换为PADS了 没办法,要求的

网友:
1用cut out实现
2手工COPPER画个十字架上去

楼主(2016-01-19):
非常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