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art做测试点的问题

楼主(2014-12-17):
如何出gerber钢网文件时,过滤掉用part做的测试点

网友:
可以在CAM里面设置下

网友A:
做测试点时将 PASTE MASK 层设置为 0 即可, 不用在 CAM 中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测试点时将 PASTE MASK 层设置为 0 即可, 不用在 CAM 中设置.

怎么设置PASTE MASK层设置为0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PASTE MASK层设置为0

这样.

网友B:
楼上已经帮我回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已经帮我回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已经帮我回答了

多谢承认.

网友(2016-12-29):
这个好,太感谢了

网友:
测试了一下,好用,出CAM时候要在锡膏层PADS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