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替换一个text中的字符?

楼主(2014-12-17):
如题,原text的内容为“RECT_0.6_2.1”,希望将其中的"."替换为"p",即替换后为RECT_0p6_2p1,请问有函数实现不?如果没有请问怎么用别的方法实现?

网友A:
        rexCompile("[.]")
        text = rexReplace("RECT_0.6_2.1" "p" 0)

text内容为RECT_0p6_2p1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xt内容为RECT_0p6_2p1

谢谢,这个好使。我之前用这个方法,.没有加括号,导致整个text都被替换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