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立式USB接口定义?

楼主(2014-12-17):
大家看看这种立式USB接口定义1234是什么?

楼主:
坐等高手解答啊

网友:
标准USB的定义顺序

网友:
不行 找根USB线 插着量啊~ 顺序是VDD D- D+ GND。

网友:
1 VCC
2  DM
3  DP
4  GND

网友:
和普通USB是一样的,就是结构不一样而已
可以到MOLEX网站下载文件对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