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ttice

楼主(2014-12-17):
最近刚接触lattice,用的设计工具是diamond2.1,想从quarters ii移植一个工程过来,但是在diamond下编译出错:Identifier basic is not declared;网上lattice的资料挺少的,想问下哪位大侠知道如何解决,源代码如下:

包的建立:(并放到库中)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package comps is
procedure and2(signal a:in std_logic;
                                    signal b: in std_logic;
                                    signal c: out std_logic);
procedure or2( signal a:in std_logic;
                                    signal b: in std_logic;
                                     signal cut std_logic);
end comps;
package body comps is
procedure and2(signal a:in std_logic;

库的调用;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library basic;
use basic.comps.all;
entity usage is
   Port ( a : in std_logic;
          b : in std_logic;
          c : in std_logic;
           s : out std_logic);
end usage;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usage is
               signal tmp:std_logic;
begin
               u1:and2(a,b,tmp);
               u2r2(tmp,c,s);
end Behavioral;

路径如下图:

工程

工程

楼主:
问题解决了,把:
library basic;
use basic.comps.all;
改为:
use comps.all;
就通过了,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用那个symbol library file来创建,他的错误说:'comps' is not compiled in library basic就 ...

这个不懂,不知道怎么搞库,怎么编译。
按你第一个好想还是库声明声明的问题,下面又是comps没有编译。再找找吧,可能是设置或者文件编译问题,这个分编译先后顺序优先级吗?要特别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换Verilog试试吧。     或者不要用库和例化试试直接VHDL逻辑操作不要包操作例化。

是不是可以用那个symbol library file来创建,他的错误说:'comps' is not compiled in library basic就是这个文件没有编译,估计是我不会用这个软件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换Verilog试试吧。     或者不要用库和例化试试直接VHDL逻辑操作不要包操作例化。

谢谢你的回答,这个代码只是个事例,我要移植的工程还是挺大的,而且里面很多这样的库

网友A:
你还是换Verilog试试吧。     或者不要用库和例化试试直接VHDL逻辑操作不要包操作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