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原理图转PDF中文备注消失

楼主(2014-12-17):
  请教,为什么用AD9原理图转PDF的时候中文备注都消失了,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2015-02-25):
真的好想知道,如何作,謝

网友:
    用的是smart pdf? 还是直接打印成pdf?用smart pdf不应该啊

网友:
    不排除个别版本有这种现象出现
    (放个简单案例大家辅助测试基本能确定原因)

楼主:
    之前用的是Altium.Designer.Winter.09这个版本,用smart pdf只要是有中文的就消失或乱码。现在换成Altium Designer 13.3.4就没有这个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