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 Z参数仿真问题

楼主(2014-12-17):
大家好,请问在用Sigrity仿真电源平面的Z参数时,电容的安装电感是否软件是否会自己考虑?
siwave是否也一样?

网友(2015-03-31):
1:软件应该按照 PAD大小,线长,铜厚 自己去算。
2:电容的 RLC的话,需要自己去填写,或指定SPICE电容模型,S PA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