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摄像头模组的兄弟吗?

楼主(2014-12-17):
   OV5670 的sensor  ,之前做过几次了没什么大问题,就前两天忽然黑屏,iic 通路就是无图像,发热严重,试几次可能正常点亮,点亮时一切正常,不发热,放一段时间后可能又黑屏发热。。。。几百片都是这样,是配置有问题吗?咋整啊兄弟们有遇到过这的吗?大力求助,感谢~

楼主:
且电表测量一切正常,黑屏时可以输出color bar,有大神求指教。

网友:
类似该问题,请及时联系OV的技术支持,我觉得可能是驱动方面还存在些问题。要不就找来摄像头的模组供应商,一起聊一聊,这问题才能解决。 比如电压供电是否正常,电流是否给够了?是否存在外部干扰信号? 走线是否过长?可以试试采用导电布或者锡箔纸将数据线进行缠绕,屏蔽好对数据线的外部干扰。 之后看看你给摄像头供电的电源是否正常?是不是电池直接供电,随着电池放电过程的进行,电压逐渐降低了? 或者你IIC的上拉电阻不够?可以尝试采用示波器抓一抓IIC的信号,比如时钟信号是否正常,数据读写正常不? 之后就是找模组厂也帮忙测试和分析,还有就是OV的芯片商,对驱动程序进行审查。我觉得这问题比较明显,找起问题来还是比较方便的!毕竟复现情况非常高

网友:
sensor模拟部分有问题,可能是次品货造成的。你可以试一下量模拟电源对地的电阻,和正常的比较一下。

网友:
有可能采购吃回扣,买了一批次品。

网友:
之前做过几次了没什么大问题& i+ l  D/ P+ K& R3 F
说明这次物料买了赝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