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遇到问题,不知道其他小伙伴是否有同样遭遇,求如何破?

楼主(2014-12-18):
论坛发帖为啥无法发图了,显示有问题“文件类型限制无法上传那么大的附件

楼主:
版主来帮忙看看是啥问题啊。

网友A:
你是上传图片的时候存在这个问题吧,你可以用画图软件将图片打开一下,在另存为png或者gif格式的文件。再上传就没什么问题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上传图片的时候存在这个问题吧,你可以用画图软件将图片打开一下,在另存为png或者gif格式的文件。再上 ...

我就是用电脑自带的小画家来保存的图片为JPEG,或者PNG格式,还是会出现类似的问题,悲剧易中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电脑自带的小画家来保存的图片为JPEG,或者PNG格式,还是会出现类似的问题,悲剧易中天

用QQ截图一般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QQ截图一般没有问题。

我是用360浏览器截图然后粘贴到小画家里面,保存为jpeg或者png格式,貌似就不行还有企鹅在公司电脑是被封了的,悲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电脑自带的小画家来保存的图片为JPEG,或者PNG格式,还是会出现类似的问题,悲剧易中天

我反正用系统自带的画图工具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反正用系统自带的画图工具没有什么问题。

难道是我电脑的问题,oh my g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