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关注:使用PADS9.5覆铜,突然出现地铜覆盖到走线上。

楼主(2014-12-18):
求大神关注:使用pads9.5覆铜,突然出现地铜覆盖到走线上:如下图所示。当我关掉泪滴,覆铜就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楼主:
另外大神们,能不能留下联系方式,后续PADS的一些稀奇古怪问题想请教。

网友:
软件bug吧。重画覆铜框,如果还是不行,就导出asc文件再导入。

网友:
用I 键,检查一下数据

网友(2015-03-04):
可以在干涉的铺铜与直线区放置几块禁铺层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