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在信号换层的过孔附近放置一些接地的过孔?

楼主(2014-12-18):
为什么要在信号换层的过孔附近放置一些接地的过孔?谁能解释下么,最好图文并茂!不是很好理解!

网友:
    伴随过孔,用来连通信号回流路径的。。。

我就不图文并茂了。。。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3344-1-1.html
看过这篇文档你差不多就明白了

网友:
    学习学习 感觉主要还是差分对上用的多

网友:
    我们将这些过孔叫做EMI过孔,一般是在差分对换层的时候用。

网友B:
    不仅仅是差分线需要用,在大量走线集中换层导致参考层变化的地方也应当放置接地过孔或高频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3344-1-1.html
看过这篇文档你差不多就明白了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仅仅是差分线需要用,在大量走线集中换层导致参考层变化的地方也应当放置接地过孔或高频电容。

    放置接地过孔是为在信号换层的时候信号回路面积最小,这放置高频电容这是这个用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3344-1-1.html
看过这篇文档你差不多就明白了

    大哥,小弟没阅读权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放置接地过孔是为在信号换层的时候信号回路面积最小,这放置高频电容这是这个用意吗?

也是使信号回路面积最小,如果参考层由电源层变成了地层,或者反过来的话,放置地过孔就没作用了,这时就要放对应电源的高频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是使信号回路面积最小,如果参考层由电源层变成了地层,或者反过来的话,放置地过孔就没作用了,这时就 ...

    有道理,版主就是版主,经验相当之丰富

网友:
    信号过孔要做多大? 信号孔周围的GND孔尺寸是什么样的?如何分布?距离信号孔多远?

这些问题上面的对过孔的优化是没有回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3344-1-1.html
    看过这篇文档你差不多就明白了

没有阅读权限啊

网友:
吸收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