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allegro怎么导入无焊盘的packege Symbol?

楼主(2014-12-18):
2金币
如题,从AD转过来一个LOGO的符号,因为在AD中是一个封装,导过来是一个packege Symbol,我怎么把这个symbol放到Board去呢?

网友A:
    把封装先放到封装库中,在Allegro执行Place->Manually,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Advanced Settings选项卡,勾选Library;回到Placement List选项卡,在下拉选项中选择Package symbols,找到所需的logo封装,放到PCB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封装先放到封装库中,在Allegro执行Place->Manually,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Advanced Settings选项卡,勾选Li ...

    非常感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