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 3D库如何导入PCB中!

楼主(2014-12-18):
VX 有3G大小的3D库,该如何在PCB中导入3D器件!

楼主:
    安装后,有7G以上。

网友:
    求共享呀,然后大家一起研究呀

网友:
    共享,人多力量大

网友:
    共享,一起研究。

楼主:
    分享软件安装包和分享软件的使用技能技巧以及高级应用,性质是不同。应有底线、现是VX推广期。风险大啊!!!。。。是什么让别人逾红线!?!。。。还各自各精彩,先在力所能及的平台学研吧!但,软件包在IT哪,不好拿到给予大家分享,过了一这关键期,应在XX处可下到学习版的。不要急吧!

网友A:
安装完了以后设置一下数据库odbc和postgres,特别是密码要一致。点击测试试一下,连接成功才行。最后就可以在里面调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完了以后设置一下数据库odbc和postgres,特别是密码要一致。点击测试试一下,连接成功才行。最后就可以 ...

    能不能做个安装和设置教程啊,不会用,谢谢!

楼主:
    安装与MENTOR EE 相同的

网友:
    期待高手出招

网友B(2015-06-15):
    能不能帮我看看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装完了以后设置一下数据库odbc和postgres,特别是密码要一致。点击测试试一下,连接成功才行。最后就可以 ...

    可以说下详细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帮我看看这个怎么解决呢?

    神话,你安装成功了?我每次安装到这一步都进行不下去了。无论勾选还是不勾选,测试连接或者Start都会弹出那个错误对话框,说什么密码错误。我重新输入密码PostgreSQL_M3DL,但涛声依旧,还是那个密码错误。请教一下这一步应该如何选择?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3D IMPORT

菜单灰色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选择器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说下详细方法吗

看帮助文档,里面有详细安装过程,及其安装视频

网友(2018-01-17):
引用 网友A:
安装完了以后设置一下数据库odbc和postgres,特别是密码要一致。点击测试试一下,连接成功才行。最后就可以 ...

    我们公司 3D 元件库都是自己建的,但是有的PCB可以到进STEP格式元件模型,有的导进来什么都没有而且这么导都导不进来,能分享一下经验吗 ,还有3D库可以跟元件库关联在一起吗,我们做PCBA  3D数模都是一个一个导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