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求助 - Q3D 提走线的寄生参数

楼主(2014-12-18):
在Q3D软件内提取1inch长的走线的寄生参数
使用2D求解器和3D求解器提出的寄生参数不一样
使用3D求解器提出的电感参数会大很多, 这是为什么?

网友:
这就是考虑Z方向电磁波矢量与不考虑的区别。
理论上TEM波在Z方向矢量为0,然而,实际上高次谐波的散射未必让你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