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芯片引脚的电阻在高低电平时会变化么?

楼主(2014-12-19):
在看芯片的spice模型的时候 芯片某输出引脚 在高点电平的时候电阻会有差别,这是为什么?
那芯片某引脚的输出电阻该如何确定呢?

网友:
PN结会变,它自然就变

楼主:
slew time是什么意思?是指信号上升沿么?

网友:
你可以理解成电平转换响应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