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丝印放反skill

楼主(2014-12-19):
    板子越来越大 丝印检查越来越不容易,我看到360skill 安装里有这个功能,但是要整个安装,我之前添加了一些以自己的SKILL,安装了这个之前就不能那个用了,希望大神能这个skill单独做出来,我想自己添加。

网友A:
    安装EDA365 Skill不会影响你自己挂载的程序,如果有冲突,可以把错误提示发出来看下。

网友B:
    我那个程序里面有个 还凑合能用 可能丝印层不一样 不行的话再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程序里面有个 还凑合能用 可能丝印层不一样 不行的话再联系

    你这个是可以用,但是VALUE丝印和器件位号丝印压倒了也会报错,还有方向摆错了不用检查VALUE只用检查位号丝印就好了,你这个是一起检查的,高亮的太多了不方便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EDA365 Skill不会影响你自己挂载的程序,如果有冲突,可以把错误提示发出来看下。

    公司电脑已经慢的不行了,上午画板还可以下午画一会就要把板子关了在开才不卡,所以不太想装太多skill,只想装几个自己觉得用得到的,装多了电脑会更卡,希望版主能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可以用,但是VALUE丝印和器件位号丝印压倒了也会报错,还有方向摆错了不用检查VALUE只用检查位号 ...

    恩 可能咱们的光绘要求不大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 可能咱们的光绘要求不大一样。

    能帮忙 改改不  求大神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