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导入DXF文件制作BoardOutline的方法

楼主(2014-12-19):
RT     官网说的是easily   不知道方法的我还是找了好久,跟大家共享下。

网友:
    要支持一下下,不能光下不顶啊!

网友A:
    楼主,请问我在导入DXF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总是提示DXF的版本太低,可是结构工程师已经给出最高的DXF格式了(2010),但是还是
    导不进去,不知道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我在导入DXF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总是提示DXF的版本太低,可是结构工程师已经给出最高的DXF格式 ...

    我是选择忽视的,因为我第一次导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后来自己把版本换到最高也不行。不过对导入文件是否有影响还有待确认。

网友(2015-04-08):
    用ORCAD软件将DXF格式改成R14版本就不会有这个提示了。

网友:
    不过有时候偷懒我就直接忽视这个问题,貌似导入的DXF文件也没啥问题,搞不懂为什么会有这么个提示。

网友(2015-08-10):
    我试试呗,谢啦

网友:
    支持下啊  好像也有 现在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