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观摩!!orcad原理图这样的连线画法比较好

楼主(2014-12-19):
下图中,红色框内的粗导线,有颜色的线是怎么画的,不像是直接改线的颜色和粗细。

网友A:
先在旁邊放置需要長度的Line,並且改變顏色和粗細,然後再移動放置到Wire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在旁邊放置需要長度的Line,並且改變顏色和粗細,然後再移動放置到Wire上面。

非常感谢!非常正确!!!放置line,而不是wi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