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单独修改list中一个元素的值?

楼主(2014-12-19):
如题,例如:a=list(1 3 4 5 6),想把第3个元素“4“修改为10。最好上直接修改。请问有方法吗?

网友:
subst(10 4 a)

楼主:
版主,这样不对啊,这样是吧所有的4都换成10了,我希望是换第3个元素。有办法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这样不对啊,这样是吧所有的4都换成10了,我希望是换第3个元素。有办法没?

试下这个方法
        a = list(1 3 4 5 6)
        i = 1
        b = mapcan(lambda((p) if(i++ == 3 then list(10) else list(p))) a)

另外也可以使用rplaca函数来实现,先暂存前面两个元素的值,替换后合并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