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llegro 差分对仿真

楼主(2014-12-19):
为了验证不同绕线对差分信号的影响,用两对测试点代表四个端口,画了一对差分线,已设置阻抗和参考平面,提取拓扑结构的时候显示
WARNINGS:
Diff pair DIFFPAIR0 is not defined by a signal model so only one member of the diff pair will be extracted.
只能提取一路信号

网友A(2015-03-15):
没有差分模型 只能按照单端模型提取拓扑了

网友(2015-05-06):
引用 网友A:
没有差分模型 只能按照单端模型提取拓扑了

是不是在Constraint Manager设置成差分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