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esigner怎么把dxdatbook里的属性出到bom里面

楼主(2014-12-19):
比如电压,精度,甚至其他自定义的东西像焊点什么的,怎么出到bom里

网友A:
在lmc中的属性设置。

网友B(2015-05-06):
引用 网友A:
在lmc中的属性设置。

能详细说一下吗  LMC是指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详细说一下吗  LMC是指什么

中心库文件;

这个需要整个公司的中心库来支持,如果只是软件初学或者小公司就几个人用Mentor,建议不要深究了,用处不大且建库费时费力;

具体是需要建DxDatabook,需要用数据库(Access或者Oracle)的方式建立整个库文件,然后跟中心库同步起来,在数据库里写明各种详细参数,然后出Bom的时候根据自己的需要写一个配置文件**.ipl,在里面写明需要导出哪些项;

另外简单点的办法是建库时一个个手工给元器件添加属性,但是这样管理可能很不方便,添加起来也麻烦,我们这边验证过之后就放弃了,还是用的DxDatabook,并有专门的IT和库管理员打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中心库文件;

这个需要整个公司的中心库来支持,如果只是软件初学或者小公司就几个人用Mentor,建议不 ...

谢谢你的建议

目前公司用的软件其实不是Mentor  用的是PADS  但是逻辑图用的是DXDESIGNER  然后工程师自己建了一个DATABOOK,建这个也是为了方便管理库同时出BOM时能比较方便。目前的是 用 dxdesigner---pads layout  这么一个架构。 然后 PADS 里面只有DXLibraryStudio  唉。。。。

关键是讲DXDESIGNER的使用基本都是针对 EE PCB 的  要把dxdesigner 和pads layout  配套起来用的 好像很少有这方面的资料  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建议

目前公司用的软件其实不是Mentor  用的是PADS  但是逻辑图用的是DXDESIGNER  ...

PADS VX也是中心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建议

目前公司用的软件其实不是Mentor  用的是PADS  但是逻辑图用的是DXDESIGNER  ...

Dxdesigner跟Pads配合使用也是没问题的,而且从安装Pads9.5的桌面图标来看,其实Mentor是想推DXD-Pads Layout这个流程的;桌面上那个单独出来的说明PDF就是专门告诉你怎么用DXD这个流程。只要是DXD,出part List的方法都是一样的,你可以多看看官方自带的文档,看怎么把Pads的库用Dxdatabook管理起来,这样确实是好的。

另外你们公司如果用的是正版的话,不要害羞去跟Mentor提SR,让他们派资深工程师来指点,比自己琢磨好多了,这也是正当的。

网友(2015-08-27):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请高手帮忙解答下!
感谢!

网友(2018-06-30):
嗯 ,用数据库管理起来简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