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VX 版本的Xpedition里,焊盘、走线、过孔、铜皮都只能用同一颜色?

楼主(2014-12-21):
刚才用了下,好像没发现有设置不同颜色的地方。
之前版本的走线和焊盘还可以用不同颜色。

网友:
没看出和原来的设置方法有多大的差别。

楼主:
之前版本的走线和焊盘是可以单独设置颜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版本的走线和焊盘是可以单独设置颜色的。

现在的不是也可以嘛?只不过横排改为竖排而已,这个一眼就能看到的,不算什么太大差别吧?。

网友:
颜色是非常丰富的,好好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