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开窗覆铜及Gerber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12-21):
看样子要重新开贴才行....

菜鸟前来求助!!!layout里边怎么画2D线呐?画copper然后改为2D?这样画单条直线好像不行,不会操作!在要开窗镀锡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画copper或者2D线然后在属性的层里面选择solder mask?这个操作在AD是会,到了pads不会。

另外帮我看下下面这张图,四层板,是直接用在论坛给的模板出的Gerber,然后到CAM里面打开的。由于是第一次用,真心不懂!以前用AD都是直接发PCB文件的...
下面的DRL怎么偏那么远?有影响么?

另外在拉线的时候的时候感觉在要拐角的时候操作上总是不能做得很顺畅...
哦 还有,覆铜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快捷键的?要自己设定?在router里面咋操作?以前有用PADS覆铜过,但是时间一长,不经常用就忘记了

网友A:
试着回答一下,看能不能帮到你
1、2D线的话有一个选项直接就能画的,点绘图工具栏,里面左边第二顺位就是
2、开窗的话,我也是跟你说的那样操作的,不过如果先是画2D线的话要转换成copper,不然就只有2D的那圈边框会开窗了
3、gerber的问题论坛前面有帖子回答过,你找找就能看到了
4、拉线的话可能是从AD转PADS不习惯吧
5、敷铜好像没有快捷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着回答一下,看能不能帮到你
1、2D线的话有一个选项直接就能画的,点绘图工具栏,里面左边第二顺位就是
 ...

谢谢回答!2D线还是没找到...
帮我看看下面俩图中是哪个图标

关于Gerber,我也有搜过一些帖子来看,没看懂... 我只是有个疑问,那个DRL的偏那么远到底行不行。还有那些信息(钻孔表)堆叠在一起了

网友A:
对着图找吧,gerber的问题你还是再等等高手吧

网友B:
gerber试试设置钻孔的偏移是否与其他层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着图找吧,gerber的问题你还是再等等高手吧

谢谢回复!那个图标...现在找到了...其他的图标都一一试过了,居然唯独没试过这个

那个Gerber...其实我一直不知道那样子是行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gerber试试设置钻孔的偏移是否与其他层相同

这个我确实不清楚该怎设置,用的是Jimmy提供的模板出的。再出的过程中有一些提示:

看看下边的偏移设置:

网友:
先说第二个提示吧,no symbol的那个,需要选择Drill Drawing那层的设置(应该是你列表里面倒数第二个),按图示步骤做一遍,重新生成钻孔符号

网友A:
然后是关于第一个提示,offsets are too small那个,我之前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板子尺寸比较小,2CM*2CM的板子,偏移量默认的是X:1000mill  ,Y:1000mil,我是百度到的答案,把每一层偏移量设置大一点,X:10000,Y:10000,注意layout里面出gerber时的设置(红色圈出来的步伐),在CAM350里面也要把对应层的问题就解决了, 要问我为什么的话我也不明白,先把问题解决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是关于第一个提示,offsets are too small那个,我之前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板子尺寸比较小,2CM*2CM的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先把你的这些原话和图片复制下来,明天带到公司去再慢慢看...太困了,明天早上7点就得出门 目前看来那边暂时是恢复不了网络..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先把你的这些原话和图片复制下来,明天带到公司去再慢慢看...太困了,明天早上7点就 ...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钻孔表重叠的问题:

把X值设成负的,预览一下,如果还重叠,就增大绝对值,直到不重叠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