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字体太小怎么设置

楼主(2014-12-21):
如图所示,oracd里面重装系统后,字体变成这样,请问大侠应该在哪里设置

网友(2015-04-10):
    我也是这个问题,求解

网友A:
    參考試試看有沒有效?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4008-1-1.html

网友(2015-08-31):
    我也是这样的,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參考試試看有沒有效?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4008-1-1.html

试过了,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