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我这倒CAM怎么倒不出来

楼主(2014-12-22):
    各位大神!
请指教,我这板子怎么倒出来的CAM洗板资料不正确?
急急急!!!

    倒CAM出来不正确

网友:
    没问题呀, 你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
    在PADS软件里面看是没问题,但我做洗板资料倒出CAM后,用CAM9.2或9.5打开后检查第6层就出错了。基本上整块都是铜皮,线和焊盘都没有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哪位高手回答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PADS软件里面看是没问题,但我做洗板资料倒出CAM后,用CAM9.2或9.5打开后检查第6层就出错了。基本上整块 ...

    你的 CAM 是不是从别的文件导入的?
    按以下操作一下, 点击后反应会比较慢, 等久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哪位高手回答一下,

    已经回复, 看楼上.

楼主:
    不行,搞不懂。我把之前好的CAM文件倒进去又可以了,其它的都没问题就这块板子倒出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