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信号上升沿时间和信号完整性

楼主(2014-12-22):
1.信号上升沿时间和信号频率有关系吗?
2.是根据信号上升沿时间和传输延迟的关系来考虑是否进行信号完整性分析还是根据信号频率来决定是否考虑信号完整性?
3.如果是以信号的上升沿时间来考虑,那么即使信号只有1MHz,但是上升沿时间却很快,比如,只有100ps,这时候是否也要进行信号完整性分析?

网友A:
1.信号上升沿时间和信号频率有关系吗?
A:当然有关系啦,数字信号周期越短,对应TR就越快了,10G的信号TR有时可以到整个周期的1/3了。

2.是根据信号上升沿时间和传输延迟的关系来考虑是否进行信号完整性分析还是根据信号频率来决定是否考虑信号完整性?
A:两方面都需要考虑。如整版50Mhz(时钟或者基频) 数字信号 占整个板子的1/3,或者TR<4TD(传输延时)就处在问题区域,就需要做仿真确定了

3.如果是以信号的上升沿时间来考虑,那么即使信号只有1MHz,但是上升沿时间却很快,比如,只有100ps,这时候是否也要进行信号完整性分析?
A: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信号上升沿时间和信号频率有关系吗?
A:当然有关系啦,数字信号周期越短,对应TR就越快了,10G的信号TR ...

受教了,多谢shark4685

网友(2015-01-21):
引用 网友A:
1.信号上升沿时间和信号频率有关系吗?
A:当然有关系啦,数字信号周期越短,对应TR就越快了,10G的信号TR ...

请收我为徒吧

网友:
学习了 真是厲害......不來看看真的是井低隻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