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投和新投

楼主(2014-12-22):
关于投板 大家肯定遇到过投多次的情况,复投和新投的成本差很多,那么什么情况属于复投,请大神解答

网友(2015-02-04):
    同一个板子,头一次投版是需要开模费的,费用会很高,如果再投的话,模板一样的话,PCB厂家会省下开模费,会给你便宜很多的。

网友(2015-06-17):
    做过的就是复投,给新文件的就是新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