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位的转换包原来是32位,安装64位后,只有两个模块!!!

楼主(2014-12-22):
安装64位后,转换包不见习了,只有两个模块!!!

网友:
几天前安装64位的 就发现的了这个问题 目前无解!

楼主:
32位,好一点,可能运行稍慢一点。但,不知为何,就是64位,不太可爱

网友A:
感情官方上写的x64版本 下载后是x32的,我还以为是大侠们没分享
Mentor做事也太不认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情官方上写的x64版本 下载后是x32的,我还以为是大侠们没分享
Mentor做事也太不认真了!

这个我原来也奇怪,后来一想想通了,应该是这样的,本来64位的没有那几个转换接口,这几个接口用的不多,可能又懒得重新编译的64位版本的,所以就直接从32位版本中把那一部分提取出来,做成一个addon for Windows 64 bit,注意人家写的是for Windows 64 bit,意思是给Windows 64 bit版本用的,不代表他本身是64位程序。

网友:
反正32位的程序也能在Windows 64 bit中运行。

网友:
不会吧,我的根本就不让安装!

网友:
安装没问题,我刚才在虚拟机中试过了。你可能是把他和原来的装到一个目录下了。这是不行的,因为这相当于安装64位和32位两个版本,这就得安装在不同的目录下,或者在原来的目录下再自己建个子目录安装也行。

楼主:
是这样的,大家在使用过程中,有异常,记得要多分享阿!

楼主:
安装64位和32位两个版本在同系统的不同目录,通过MGC 转换,这个方法是否可以运
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