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在设计电源走线的时候会使用花焊盘(敷铜和PAD之间的连接)么??

楼主(2014-12-22):
在设计电源走线时,如果为了考虑导线的导通电阻更小,通常会用敷铜代替导线,并且选择元件的PAD和敷铜全部连接,但是此时由于铜皮散热过快可能会影响焊接的可靠性,各位大大是怎么考虑的?

网友A:
改善工艺,完全可以满足要求。
还有如下不能改成花式焊盘的:
1 AV座的GND焊盘
2 RF的屏蔽罩的GND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善工艺,完全可以满足要求。
还有如下不能改成花式焊盘的:
1 AV座的GND焊盘

谢谢fallen,那我只能把元件的距离再尽量挪开一些,AV座的GND也是适用于屏蔽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fallen,那我只能把元件的距离再尽量挪开一些,AV座的GND也是适用于屏蔽的么?

AV座的主要考虑干扰。因为模拟的视频是很怕干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座的主要考虑干扰。因为模拟的视频是很怕干扰的。

好的,我改天再自己再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座的主要考虑干扰。因为模拟的视频是很怕干扰的。

再请教一下,如果使用花焊盘,1.顶层的敷铜对于底部有散热pad的芯片的散热作用就不大了
2.这种有散热pad的芯片通常用过孔将散热pad和底层铜皮紧密连接,如果这样都能够焊接上的话,花焊盘应该也没问题吧?(使用机器焊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如果使用花焊盘,1.顶层的敷铜对于底部有散热pad的芯片的散热作用就不大了
2.这种有散热pad ...

我看了几遍没看太明白,你说的是QFN这种中间有GND的散热焊盘吗?如果可以的话,上几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几遍没看太明白,你说的是QFN这种中间有GND的散热焊盘吗?如果可以的话,上几个图看看。

sorry,我的语文捉急。。。
1.该芯片底部有散热pad,在顶层如果使用花焊盘,那么顶层铜皮对该芯片的散热影响不大
2.通常我们用过孔将散热pad和底层铜皮连接,使得散热更快,这样也会带来焊接问题么?如果这种情况的焊接不会有问题,那么是否使用花焊盘是不是也不用太在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sorry,我的语文捉急。。。
1.该芯片底部有散热pad,在顶层如果使用花焊盘,那么顶层铜皮对该芯片的散热 ...

你这个情况,直接全部铺铜,不需要考虑花式焊盘,原因有下:
1 花式焊盘一般针对过波峰焊而言,因为温度比较难控制,跟回流焊有区别。你这个是贴片元件,过回流焊接,时间和温度都可以调节,问题不大。
2 回流焊比较怕两端元件受热不均匀而出现立碑现象,这个可以通过调节两端元件的间距来解决,比如我们的0402的元件可以把PAD的间距调小,我们工厂使用的就是边沿小于0.4mm。而你的是在中间,这个问题也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情况,直接全部铺铜,不需要考虑花式焊盘,原因有下:
1 花式焊盘一般针对过波峰焊而言,因为温度 ...

哦哦,原来是这样,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情况,直接全部铺铜,不需要考虑花式焊盘,原因有下:
1 花式焊盘一般针对过波峰焊而言,因为温度 ...

hi,fallen        我看了一些回流焊和波峰焊的工艺,但是有些问题还不太明白,塑料元件是怎么焊接?炉内温度应该可以融化常用的塑料接插件了。塑料元件有些是通孔类的,有些是表面贴装的,表面贴装的塑料元件使用波峰焊应该也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fallen        我看了一些回流焊和波峰焊的工艺,但是有些问题还不太明白,塑料元件是怎么焊接?炉内 ...

塑料元件是怎么焊接?
我所使用过的USB,HDMI,耳机座的塑料成分应该是耐高温的,过回流焊没有发现问题。

有些元件,比如SCART口,AV座的扣位过波峰焊的时候可以明显看到烧焦的痕迹,但是不影响。

最近已经1年多木有去工厂了,下次去工厂的时候问一下具体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元件是怎么焊接?
我所使用过的USB,HDMI,耳机座的塑料成分应该是耐高温的,过回流焊没有发现问题 ...

谢谢,fallen,但是电源接口和一些接插件,过回流焊应该不太靠谱吧,或者是他们选用的高温塑料?
耳机接口也可以过回流焊,那应该没问题,看来得看看塑料的熔点了。
人懒了,从万能的X宝上面盗的图,没有广告意图,不行就改图。

图1(通孔接插件)

图1(通孔接插件)

图2(通孔接插件)

图2(通孔接插件)

图3(通孔电源插座)

图3(通孔电源插座)

图4(表贴塑料元件)

图4(表贴塑料元件)

网友A:
除了最后一个,其他的插件的都是过波峰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最后一个,其他的插件的都是过波峰焊的。

通常一个电路板上同时会有接插件和很多贴片元件,那怎么办?使用回流焊还是波峰焊?或者是先回流焊再波峰焊?对于图四来说怎么办?是否存在使用回流焊塑料受热,烫坏元件的情况

网友A:
流程肯定是先回流,后波峰。
有些塑料在回流的时候会烫坏的,我记得有一次,一个MINI 的USB接口,在生产过程中,少部分被烫坏了,后来好像是修改调节了温度和时间(回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程肯定是先回流,后波峰。
有些塑料在回流的时候会烫坏的,我记得有一次,一个MINI 的USB接口,在生产过 ...

通常是表贴元件使用回流焊,通孔元件使用波峰焊么?

网友(2016-04-13):
大面积铺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