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在package symbol编辑环境里怎么用skill语言输出device文件?

楼主(2014-12-22):
如题,没找到对应的函数。用script的话,用axlShell("replay ./creatdevive.scr")运行script也有问题。请问怎么能实现creat device的功能?谢谢!

楼主:
这个好像只能在brd里获取到一个component的dbid之后才能用。在dra里用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只能在brd里获取到一个component的dbid之后才能用。在dra里用不了。

在Package editor中可以使用axlCreateDeviceFileTemplate函数,需要16.6版本以上。
另外SCRIPT方式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ackage editor中可以使用axlCreateDeviceFileTemplate函数,需要16.6版本以上。
另外SCRIPT方式也是可 ...

ok,谢谢!script我弄好了,之前不好使是加载的方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