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设置图纸大小之后,白色边框偏移。如何修复!

楼主(2014-12-22):
为什么在Tools -- Option -- Design 中设置图纸大小之后,白色边框线就偏移了,怎么修正过来呀?又没办法删除掉,也没办法选取!请查看附件图片所示!

求教求教……
谢谢

网友A:
白框是纸张大小,里面的是纸张,白框是不可以删的,你可以选择不同的纸张来对应它或者自已做一个,具体选哪个我也不清楚,我没有装自带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框是纸张大小,里面的是纸张,白框是不可以删的,你可以选择不同的纸张来对应它或者自已做一个,具体选哪 ...

怎么选择不同纸张?

网友:
工具->选项->设计->中间有个图页,然后你应该就明白了

网友B:
楼主头像强行感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头像强行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