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isplay port 接口资料

楼主(2014-12-23):
最近需要了解关于Display port和mini display port的相关资料,有大神有相关接口规格书,接口线路的资料,能否分享下,感激不尽
不过觉得HDMI蛮好的,不知道为啥display port还要横插一缸子,尤其是微软的suRFace平板竟然装了mini的display port。

网友A:
HDMI 需要授权的。DP免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MI 需要授权的。DP免费。

原来如此,那有专业资料分享吗?

网友:
是说,有HDMI接口的显示器都要贵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型

能请教一下,你的这个线路是用在显示器电路,还是TV,还是笔记本或者主板呢?
还有差分线路的阻抗是多少ohm呢?50还是75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请教一下,你的这个线路是用在显示器电路,还是TV,还是笔记本或者主板呢?
还有差分线路的阻抗是多少 ...

没区别啊  都是作为视频输出  差分100 OHM

网友:
...不知道是否帮助了你

Display Portc onnector.pdf

挺好的!
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请教一下,你的这个线路是用在显示器电路,还是TV,还是笔记本或者主板呢?
还有差分线路的阻抗是多少 ...

我觉得差分阻抗的决定还是要看IC的datasheet,如果IC的datasheet没有说明走线差分阻抗,就按照协议上的走。如果IC的datasheet有说明差分阻抗,就按平台的阻抗要求走。

举个例子:USB 协议要求是100欧姆,但INTEL 的X86平台有些要求走差分阻抗85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