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请进--指示灯问题请教

楼主(2014-12-23):
手机充电时,没充满时手机屏幕上的指示灯显示红色,充满后变成绿色!我想运用到我的MID上去,请问谁知道这种电路原理,能否提供电路参考图!

网友A:
要看你的充電IC是否有提供LED指示燈號功能。例如: BQ24120 就有 LED的功能,就是用 STAT1 和 STAT2。

STAT1 接红色LED,STAT2 接绿色LED。手机充电时显示红色,充满后变成绿色!

网友:
弄个电压调节就可以了吗
电压高一个色,电压低一个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的充電IC是否有提供LED指示燈號功能。例如: BQ24120 就有 LED的功能,就是用 STAT1 和 STAT2。

ST ...

首先很感谢帮主能回!我的PMU是RN5T618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的充電IC是否有提供LED指示燈號功能。例如: BQ24120 就有 LED的功能,就是用 STAT1 和 STAT2。

ST ...

附件是我的PMU的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很感谢帮主能回!我的PMU是RN5T618M!

可以用 GPIO0 和 GPIO1 接 LED (記得要加限流電阻),修改軟件去支持LED點燈功能即可。下方是datasheet 所敘述:

●4ch-GPIO
Supports interrupt function (level/edge) for input signals
 Outputs power-on signal for external devices
Power on/off input for System’s power up/down
DCDCx and LDOx can be controlled by external input
GPIO2 can output LDORTC2
 GPIO0 and GPIO1 have input to ADC for voltage monitor
GPIO0 and GPIO1 have maximum 15mA sink for 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 GPIO0 和 GPIO1 接 LED (記得要加限流電阻),修改軟件去支持LED點燈功能即可。下方是datasheet 所 ...

那几个GPIO口都被占用了,再说我们软件也不会去动PMU的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几个GPIO口都被占用了,再说我们软件也不会去动PMU的固件!

如果是真的電路都不能改動,所有軟件人員都不支持。那就真的就甭改了,就當沒有LED指示燈這功能。

楼主:
我们是方案公司,软件不会调PMU的固件!

网友B:
你可以尝试通过I2C读取数据来判断充满和没有充满,这样就可以通过CPU的IO来做了,不需要修改PMU的固件。

网友:
一般电源管理IC都有充满状态输出,用这个输出点一个灯,取反再点一个灯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尝试通过I2C读取数据来判断充满和没有充满,这样就可以通过CPU的IO来做了,不需要修改PMU的固件。

您好,可以具体说吗,关了机,此功能还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待机之后,可能就不正常了。因为这个需要CPU来工作,待机CPU可能只有部分工作,不确定行不行。
最好是在PMU这里来做。

网友:
重复发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可以具体说吗,关了机,此功能还能正常工作吗?

这个功能最好用PMU做,如果不能修改电路和软件,这个功能就实现不了啦,用CPU做的话会有问题,当你关机后,灯是不指示的,只有在CPU工作的时候才能指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