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egro 原理图升级pcb问题

楼主(2014-12-23):
制作PCB过程中(元器件已经摆放的差不多了),发现原理图的一些器件可以省略,我就直接从PCB和原理图上删除了,但是我怎么能够对原理图重新生成网表导入网表,怎样才能保证PCB已经画好的器件位置不变,而只是位号发生变化?
比如电容C111重新排序后,变成了C80,想使C111的器件坐标位置不变,而位号变为C80!!

网友A:
原理图上器件位号变了,正常导入网表,原来的器件是要飞掉了。如果器件在原理图的坐标不变,可以通过SKILL来恢复器件原来的位置。

楼主:
我用的版本是cadence 16.6 导入更新的网表出现错误: ERROR: "Retain electrical constraint on net" (retain_cns_on_net) mismatch between schematic (YES) and design (NO). Schematic must agree with design. #1   ERROR(SPMHNI-175): Netrev error detected. #2   Run stopped because errors were detect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上器件位号变了,正常导入网表,原来的器件是要飞掉了。如果器件在原理图的坐标不变,可以通过SKILL ...

我已经提前都删除了(PCB和原理图中),重新生成网表,然后再导入,然后就出现了错误

楼主:
怎么能够实现原理图和PCB的实时更新啊,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你调入网表的方式是?勾选了那些项?截图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调入网表的方式是?勾选了那些项?截图来看看。

这是我导入时的选项

网友A:
你勾上lgnore FIXED property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勾上lgnore FIXED property试试。

也是出现同样的错误

网友B:
你删除元件后不要对原理图进行重新编号,要编号的话也是对PCB重新编号,再回注到原理图,这样才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网友A:
那可能是网表有问题,方便的话,把你的原理图和PCB传上来,帮你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删除元件后不要对原理图进行重新编号,要编号的话也是对PCB重新编号,再回注到原理图,这样才能达到你想 ...

哦,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网表有问题,方便的话,把你的原理图和PCB传上来,帮你看一下。

谢谢啊!麻烦你了

网友A:
兄弟,导入网表没有任何问题。操作:是重新产生网表,再打开BRD重新导网表,没有提示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导入网表没有任何问题。操作:是重新产生网表,再打开BRD重新导网表,没有提示错误。

没有错误吗,你创建netlist和导入网表时设置的可以给我传下图片吗。我的版本是16.6,allegro用的是XL,capture C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