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7.9.5 安装 update23更新后,在Cell editor出错

楼主(2014-12-23):
EE7.9.5 安装 update23更新后,在Cell editor中移动 Ref Designer是总是死机,
偶尔开机第一次启动还会探出 什么VC runtime 错误,有大侠遇到过吗?

网友:
    VC++Runtime错误是你的运行库版本和软件不匹配,应该是安装的时候,运行库没有更新成功

楼主:
    我可是在纯新装的XP下安装好的,安装过程没有任何错误,结果!!!

网友:
    MentorGraphics\EE\SDD_HOME\SmartUtilities\win32  下面有个DisableSmartUtilities运行一下再试试

楼主:
    依然弹出runtime error

    第一次启动就这样

    第一次启动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