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的Contour Lock功能怎么用

楼主(2014-12-23):
allegro16.3的Contour Lock功能怎么用,麻烦高人指点下。告诉在哪个菜单下。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怎么感觉不对头 在一个文档中看到allegro16.3有这个contour功能如附图所示,但是不知道怎么使用 求高人指点

网友:
    在布线命令的右键菜单中,可以事先根据板框画好Route Keepin区域,选择该功能以后就能紧贴布线了。

网友:
    mark一下,原来还有这功能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看错了,4楼的是正解。

网友A:
    还是没看懂 到底怎么操作???可不可以详解一下,各位大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看懂 到底怎么操作???可不可以详解一下,各位大师,谢谢!!!

给你补充一下,执行布线命令时点右键,选择Contour。这个命令可以使走线按一定的间距(默认规则+设定值)沿着旁边的route keeping或线路来布线,对于不规则的外形或有弧度要求的布线时比较好用。

网友:
    不是很好用...

网友:
    好用!之前只是用hug来连,感觉这个更好用些。

楼主:
    论坛里果然有高人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