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画好的pcb 怎么导入元件值

楼主(2014-12-23):
下载了别人的一个pcb文件 ,看不到元件值(pads layout的里面显示颜色里面的属性已经打开了,但是还是看不到元件大小),不知道从orcad的文件中,怎么导入进画好的pads layout的元件值的,
求解,谢谢

网友:
右击元器件添加新标签选择value,确定即可

网友A:
不好意思,木有看描述,只看了标题,我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木有看描述,只看了标题,我错了

有没有用orcad做原理图,把原理图中的元件值导入进画好的pads layout的pcb中,求解下哦

网友B:
用orcad重新生成一个新的网表,在网表内加上value值,生成一个新的PCB!然后和这个新的PCB做下对比,导入对比后生成的ECO文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orcad重新生成一个新的网表,在网表内加上value值,生成一个新的PCB!然后和这个新的PCB做下对比,导入对 ...

谢谢 orcad导出的网表后,asc文件直接导入新建的pads layout里面,库里面没有此网表的pcb封装的话,pcb的封装如果不重新弄的话,网表就不能导完全啊(orcad不太熟悉操作,谢谢指点),orcad里面导出的网表有没有包含pcb的封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