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软件问题

楼主(2014-12-23):
大神们,我安装的9.5中文版,发现,在修改器件位号尺寸时,软件会自动报错,关闭,请问,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同求答案,我也经常遇到这情况

网友B:
打补丁
转为英文版
属性选项加上
都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补丁
转为英文版
属性选项加上

已经解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求答案,我也经常遇到这情况

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
这个...语言选中文经常遇到,不知道是不是有时候选择中文的同时还开了有道的原因,WIN7 32位旗舰版,供参考。现在改为英文了,没发现这个问题。另外我还发现个问题,用9.5在我这系统里logic和layout打开后一段时间经常是变得卡,有延迟,重启解决,在配置更差的台式XP上倒是运行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补丁
转为英文版
属性选项加上

运行一段时间后边卡,重启软件后解决...这问题何解?而且感觉logic和layout的流畅度上在WIN7和XP上有明显区别...何解?换XP?不能换XP...

网友:
9.5有官方补丁,打了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