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0.5mm pitch, 0.3mm的pin 焊盘该做多大

楼主(2014-12-23):
emmc芯片 0.5mmpitch  0.3mm pin   做封装时焊盘该做多大?
如果做成12mil(0.3mm)的话,air gap只有8mil(0.2mm),两个pin中间就没法过线了
做成10mil(0.25mm)的话,air gap为10mil(0.25mm),可以过一根3mil的线
在以前的公司我们都是做的10mil焊盘,现在公司领导让我找出依据或者找出行业标准,实在没法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自己先顶一顶

网友:
    我司也是用这个pitch size的eMMC,footprint做的ball size 为10mil,air gap为9.68mil,可以过3mil的线。我们应该只用到了一个group的线。

网友A:
    IPC-7351有建立零件的規範

网友:
    0.5的pitch 老实的用hdi把。

网友B:
    0.25-0.3mm都可以,结合板厂的工艺能力。领导是内行还是外行?是想考考你还是不懂瞎指挥?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C-7351有建立零件的規範

网友:
    一般的PIN做10MIL 要过线的PIN做9MIL

网友:
    一般中间偷3.5 3.5 3.5

楼主(2015-01-22):
引用 网友B:
    0.25-0.3mm都可以,结合板厂的工艺能力。领导是内行还是外行?是想考考你还是不懂瞎指挥?

    领导外行,问题是他要去作报告  怕别人问到他  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C-7351有建立零件的規範

    感谢  这方面我还有待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