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表如何缩小

楼主(2014-12-23):
如图,钻孔表显示太大,有什么办法可以修改其大小,让显示好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来看看。。。。。

原图不在我手上,这也是别人截图问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图不在我手上,这也是别人截图问我的

首先确认下drill表所参考的模板文件,然后到下面的路径下找到它,打开编辑下行宽的参数设置,改小点就好了
    C:\Cadence\SPB_16.6\share\pcb\text\nclegend

网友C:
    最直接的办法是把字体尺寸改小,一般是TEXT_BLOCK# 9的大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直接的办法是把字体尺寸改小,一般是TEXT_BLOCK# 9的大小。

    我试了,只改字体大小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有让行宽和文字按合适比例显示才行

网友:
    钻孔符号的大小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认下drill表所参考的模板文件,然后到下面的路径下找到它,打开编辑下行宽的参数设置,改小点就 ...

    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只改字体大小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有让行宽和文字按合适比例显示才行

肯定要把9号字的几个参数一起改才行啦,不是让你从9号字改为2号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要把9号字的几个参数一起改才行啦,不是让你从9号字改为2号字。

恩,Allegro的默认9号字是这个吗?

网友D:
    应该是你drill legend 最后一种钻孔的 figure 太大了,改成横着的会使表格的行间距都减小些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关于这个问题改字体参数和编辑行宽的参数都没效果,主要问题是12楼说的,钻孔的 figure 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你drill legend 最后一种钻孔的 figure 太大了,改成横着的会使表格的行间距都减小些

是的,是因为最后的钻孔太大了,不过想再问问,怎么使其横着放置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是因为最后的钻孔太大了,不过想再问问,怎么使其横着放置呢?谢谢!

    也可以让他自动生成吧?auto generate symbols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要重新定义 pad 的 figure,和你 drill legend 中倒数第二个一样

 制作PAD时,上面选择矩形孔,下面就成灰色了,不能随便定义figure,请问还有其他地方可以定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