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扇出问题

楼主(2014-12-23):
    想请教一下大家,我用的软件是altium Designer 9,BGA扇出的时候,外面一圈焊盘出去的线不符合规则设置,我是对ROOM里的线宽设置的是6mil,外面的线是10mil,扇出时BGA外面一圈的焊盘引出的线是10mil,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想删掉重新扇出,不知道怎么删,难不成要手动一个一个删?求高手帮忙!!

网友A:
    你的ROOM画到和BGA的封装一样大,然后再扇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ROOM画到和BGA的封装一样大,然后再扇出试试

我是画的跟封装一样大呢,所以很奇怪

网友B:
    tools-》unroute-》components
    是不是room设置得不够大,设置大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ols-》unroute-》components
    是不是room设置得不够大,设置大一点试试

学习了
    我试了一下,把room设置大很多,还是那样,额···